如何用示波器测内存时钟?

楼主(2012-07-06):
如何用示波器测内存时钟?

网友:
内存时钟不是667M吗?示波器是100M的,能测吗?

网友:
还不会用示波器,等高手回答

网友:
准确测量不行,超出示波器工作范围,理论上测试频率(正弦波)至少比最高频率小1/3。但定性测量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之前用过一台。不过没用多久就没用了。不大会用

网友:
有一台,不过不太会用,期待中。

网友:
内存时钟应该是133M呀 怎么变成成667了  难道书上写错了吗

网友(2019-09-18):
如何用示波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0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