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造成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07-06):
    昨天同行拿来一17寸液晶,开机红屏故障用高压板点确定为灯管故障,红色,更换完灯管后发生白屏故障,用通用板点屏正常,测量屏供电正常。因为没有可替换的屏线所以折屏线试验有时能正常,将屏线接口去掉焊接双8屏线后故障依旧。没招了,抽根烟此时没有关闭电源。抽完烟开机正常,怀疑电源有不正常的,更换电源后级全部电容,点屏正常。
总结:一开始是由于灯管没有正常工作造成电源板输出略高,所以点屏正常,当将灯管修好后,电源板输出略低造成屏供电有问题。但温度高了后能正常点亮,元凶为后级电容。

网友:
后级电容失容了!灯管更换了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供电电容失容引起电压偏低。学习了!

网友:
我这里有台飞利浦的显示器:换灯管后白屏,且屏线OK!,屏供电正常!而用的改的高压板,最高只有5V供电!这样的情况下会是屏问题吗?是那又为什么呢?还是像你说的那样电源板后极问题!因为改过的高压板是两个5V供电、两个地、一个ON/OF!没有其它信号!

网友:
输出电容失效等不正常,会产生白屏黑屏或一这灭等等各种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
看一次学习一次,进步了一次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看来抽烟也有好处,想着多数是屏电路问题,现在是电源板学习了。

网友:
你将改的高压板去掉,只是点驱动板用手电照屏如果正常就是了,如果不正常就是有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