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活动的问题

楼主(2012-07-06):
  我有一个电源,插主板那边一活动就掉电,但是我把里面的针都压扁了一些,还是不行,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
一是 换插头2是镀锡

网友:
找个插头换了就不用担心以后有问题了

网友:
给主板那边镀锡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楼上两位说的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的电源插针会不会虚焊,都从焊一遍看看,没问题换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