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3541P上电时序的困惑。

楼主(2012-07-06):
我首先来把我的看图思维写出来。当适配器接入,待机正常就会产生+3VALW和+5VALW电压,EC还对南桥复位清零。+3VALW产生给南桥RTC供电,至此待机OK.  接下来开机,开关按下一个拉低的信号送至EC,EC正常接收这个高低高的跳变后送出PBTN_OUT#给南桥的PWRBAT#,接着南桥返送PM_SLP_S5#和PM_SLT_S3#给EC,EC收到就将此俩信号转换成SYSON和SUSP#,SUSON开启1.8V。SUSP#开启+5  +3  +1.8  +1.5  +1.05   +1.25  和VEF2.5V  这些电压都正常产生后在外部一个相与电路产生ALLPWROG送给EC做为电源好信号。EC随后就送出VR_ON给CPU电源芯片。CPU电源芯片在供电,开启,SHDN都满足后来产生①:+VCCP   这个VCCP我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随后CPU电源芯片读取VID编码以了解当前系统状态随机送出CPU核心电压+CPU_CORE 。 ②:VGATE 这个是CPU给南桥的电源好信号还是显卡电压的好信号? 这个也不很清楚...再接着VGATE下面的我就看不懂了。     有哪位师傅现在在广论坛空闲的帮我看看,教下...先谢过

网友:
VGATE是给显卡的呀

网友:
纠正下: 你被V G A 三个字母迷惑了, 9楼回答正确,早期是同时给到ICH及CLK的信号,后来CLK_EN开启信号是ICH发出的~

网友:
楼主都比我牛多了

网友A:
这是个电源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源好信号

等于没说。.........

网友B:
我好像记得VGATE发出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到南桥的VRMPG   一个是用来开启CLK的,最起码我修C46系列的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我是初学者,说得太笼统了,看不明白

网友:
VGATE 这个是CPU给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具体情况按照图纸分析。

网友:
我也让VGA给迷住了,以为是显卡呢

网友(2012-08-05):
时序这么烦的。。。。

网友:
vccp可以这么理解吧,是给前端总线FSB提供电压的,总线也需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记得VGATE发出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到南桥的VRMPG   一个是用来开启CLK的,最起码我修C46系列的主板是这 ...

对头的不要被VGA给骗了

网友:
学习了,看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