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KIT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7-06):
如题 此机器不打游戏 单拷机不掉 一开游戏一般运行10到30分钟就 会掉电 已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显卡不行了吧

网友:
是打什么样的游戏都会掉电吗?若是某个游戏的话,可能游戏软件本身问题。若是什么游戏都掉电的话,板子上可能有虚焊,特别是CPU座子。

网友:
各种游戏时间长了都掉的···

网友:
机器弄好了 换了显卡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