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松动引起的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12-07-06):
今天碰到一台HP商用电脑,启动后10几秒就关机。怀疑cpu过热,但是触摸散热片发现并不烫,清除灰尘,故障依旧。插debug卡跑到16就不动了,根据代码检查了内存,擦拭内存金手指无效后,替换另一条故障依旧。又怀疑电源供电不足,使用最小系统法,替换电源均无用。后来发现风扇噪音很大,检查发现风扇有一个螺丝没有拧。拧紧后重启故障消失。
维修总结:
1.风扇一脚松动,导致散热片与cpu不能贴紧,故触摸散热片不觉烫;
2.CPU无法传导热量故启动后不久因过热保护自动关机,
3.正常启动后发现debug卡仍然显示16,估计应该是跑到16后就不像PCI发送信号。

网友:
又是散热引起的掉电,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看来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一个小小的螺丝,有时能让人查到头晕。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很正常,主要是楼主很细心,维修能这样是好事

网友:
楼主细心!螺丝怎么松的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是上门维修的,刚开始搞维修的时候有一次顾客反应电脑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开机提示CPU过热,按F4恢复。打开机箱发现CPU散热风扇上的灰几乎把散热片盖住了。清了一下灰,然后我手欠,想再给他上点硅胶吧,以前的都干了。结果上完硅胶把风扇再上上去以后,自动关机更频繁了,一两分钟就关机,进BIOS也会自动关机。我奇怪了,风扇灰清了,新上的硅胶。怎么问题反倒更严重了。

后来没有办法,只有把机子抱到以前师傅的店里,他检查了一下,说散热风扇有个卡头松了,卡不紧,本来人家风扇是卡得好好的,结果让我一拆一上,反倒弄松了。这种风扇比较难上,后来他把主板拆下来,从后面仔细卡紧,问题解决。回去的路上我还在想,怎么给顾客解释。后来只好说有个风扇柱脚断了,回去我们换了个什么什么给加固了一下。

网友:
hen细心啊   得学习学习

网友:
昨天我也是给人上硅脂我把CPU风扇的针插偏了,不转了,总死机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是上门维修的,刚开始搞维修的时候有一次顾客反应电脑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开机提示CPU过热,按F4恢复。打开机箱发现CPU散热风扇上的灰几乎把散热片盖住了。清了一下灰,然后我手欠,想再给他上点硅胶吧,以前的都干了。结果上完硅胶把风扇再上上去以后,自动关机更频繁了,一两分钟就关机,进BIOS也会自动关机。我奇怪了,风扇灰清了,新上的硅胶。怎么问题反倒更严重了。后来没有办法,只有把机子抱到以前师傅的店里,他检查了一下,说散热风扇有个卡头松了,卡不紧,本来人家风扇是卡得好好的,结果让我一拆一上,反倒弄松了。这种风扇比较难上,后来他把主板拆下来,从后面仔细卡紧,问题解决。回去的路上我还在想,怎么给顾客解释。后来只好说有个风扇柱脚断了,回去我们换了个什么什么给加固了一下。

你这个CPU是不是478脚的啊?    有卡的风扇好像是这个多一点!!

网友:
  一些小东西会把人弄死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哦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后来修好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遇到个新毛病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