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SME-M2集成显卡故障

楼主(2012-07-06):
技嘉GA-M61SME-M2集成显卡故障
从客户机器换下的主板,使用集成显卡开机不显示,诊断卡跑26卡住,按下F1,能继续跑码到FF。接独立显卡显卡一切正常,BIOS也刷过也放电过,板子很干净,没有电容鼓包,这种故障该如何下手?除了桥,还会有其他问题导致吗?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基本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整合晶片問題大.

网友:
PCI-E 连接到此桥的电容有没有测

网友:
测试下VGA座到北桥的线路啊,行场 RGB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