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不开机

楼主(2012-07-06):
遇到一台ASUS A42J的机子,主板是K42JR 2.0的主板,用的是I5的CPU,1G独显,只插CPU上电1.4A左右,把内存也插上电流在1.35的样子。量了一下 电都有上来,除了一个+VGFX_CORE,发现这个是由CPU发出来的,应该是CPU集显部分的电压,其它的信号又都有出来,CLK_EN,H_CPUPWRGD,PLT_RST这些信号都有出来,CPU确认过了 是好的,实在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还有这个+VGFX_CORE是开机必须要有的还是 只是在使用集显的时候才会有,求解呀。。。。
很久以前也有遇到过这样一台 最后没修好,这次又是同样的现象。求高手帮忙

是BIOS 问题,但刷了一个之后 没有显示,内外都无显,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问题,我的是1G 独显的板子,显卡是216-0774007,哪位朋友有的发一下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电流没有跳变

网友:
个人感觉先换cpu内存,然后用示波器看看到内存没  ,至于显卡供电是没有的

网友:
找到问题 了  是BIOS问题,找了个刷了后开机了,但是没有显示,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
我的板子是独显216-0774007 1G独显的 但是下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还没有修过i5的机器,学习学习,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修好了 就是BIOS 的问题,之前刷的没有显示,后来又找到一个 刷了就开机了。特附上BIOS

K42JR REV 3.2 HM55 显卡ATI216-0774007.zip

网友:
这机子的显卡是不是单独用一个bios的。

网友:
学习了  看来BlOS引起的问题有很多

网友:
SB也有个bios 是不是sb也有GPIO

网友(2012-08-07):
谢谢啊,我的问题也一样啊,用这个bios刷好了,外接可以了,不过现在屏不显示,继续研究。。。。

网友:
今天用这个BIOS修好一台华硕!之前刷了几个都不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