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2-07-06):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 变压器除了用示波器测试外 万用表怎么测试啊

补充内容 (2012-7-7 16:03):
不好意思哦  开关变压器和升压变压器  那需要怎么测  要拆出来么 还有不是1和0 就是好的是不  谢谢哦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变压器是什么样的变压器,如果是普通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200M档位进行测量,如果为1说明变压器的绕组有断路的地方,如果为0说明绕组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断路为1,短路为0,那请问正常那显示为何值?200M欧的档位,正常才显法为0吧?

网友:
正常的变压器,都是有若干阻值的,这个阻值是看这个变压器的绕组的多少而定了,如果为0,应该是短路了。如果是1,那么应该是开路了。

网友:
其实没那么烦!变压器本身是由绕组制成!基本上约等于一根导线!本身阻值很小!不会没有,也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