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CQ62 I3 开机就掉电,求助中。。。

楼主(2012-07-06):
HP CQ42,CQ62 I3 开机就掉电,开机3秒就掉电,电流是这样的,,0.01---0.72---。0。24---0.01,从哪查起啊,,大家给点思路啊

HP CQ42 I5.pdf

网友:
在线等啊,,BIOS我在好板上换过了,有好多都 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查是否缺电压,然后cpupg信号,时钟,复位电路。

网友:
估计待机都不对吧,要不就是待机端有短路的,这个电容短路的比较多,电流那么低应该涉及不到后边电路。

网友:
待机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我这有好板,,待机也是一样的

网友:
查各路供电电感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没过显卡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 或者信号掉电吧  掉了还能继续开吗?

网友: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有电压没有起来,仔细测测吧

网友:
如果CPU电压稳定那么就是虚焊,看样子似乎是北桥

网友:
查CPU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缺电压。先打一下各级对地电阻,看看有哪里短路没

网友:
不上CPU电压都 不出来啊,那是I3的怎么测CPU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