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遥控接收头要怎么接法

楼主(2012-07-06):
去电脑城配了一个电视板,送了一个遥控和一个三脚的接收器,请问大家,那个接收器要怎么接,有五个信号,5DVCC、IR、GND、LED-R、LED-G。三个脚怎么分别,怎么接,求个明示啊?

网友:
红外接收器三个脚,中间脚是GND,左边是信号IR,右边是5DVCC(接收窗口面向自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收窗口是不是有一个凸出来的面向自己

对,金属外壳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金属外壳窗口。

谢谢您!!

网友:
红外线接收头一般有两种接法,一种是:地,+,输出。另一种是:输出,地,+。

网友:
IR是遥控信号,GND地 5DVCC电源

网友:
LED-R、LED-G是红灯、绿灯

网友:
路过。。。。。。。我也刚改过这种电视板,是1脚接IR信号。2脚接GND,3脚接VCC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