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触发,强上电正常

楼主(2012-07-06):
主板无触发,强上电正常,求解!

网友:
把板子型號跟問題發上來.

网友:
触发电路。。。。
跑线

网友:
从排针跑电路,排针附近三极管或者电阻可能有损坏,不过大多情况下,与之连接的IO与门电路有问题

同感

网友:
应该是IO吧

网友:
非常有可能是IO得问题

网友:
IO或门电路的问题,华硕或V星等主板的开机芯片坏掉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
(标注为WB3  3100s)的1脚相连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7600-1-1.html

网友:
都不能过,难道BIOS坏了

网友:
BIOS正常,门电路春问题了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么

网友: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门电路现在用的广吗

网友:
烤南桥吧,或直接把电源14跟15脚接起来,

网友:
通常情况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