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开机白屏,外接一切正常。。

楼主(2012-07-06):
如题: 那种白屏,是纯白色的,不是没信号的那种。。。
、测屏电压正常
有遇到过的朋友说说啊,手上没这屏,没法确定。
信号

网友:
换个屏试试
同意楼主:
5.0
a769497139
同意楼主:

网友:
平凡最美
同意楼主:

网友: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没有屏能替换那可就不好办了

网友:
频线问题吧

网友:
订个屏试试,不行就当做备货。

网友:
白屏!没信号!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白屏是屏上少电压啊

网友:
纠结的一台机器,,,,,,,,
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测下屏供电正常不,正常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线 或 屏的驱动 没办法 还是自己排除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