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高手,X201不触发?

楼主(2012-07-06):
请教IBM高手,X201不触发?哪里的可能性大些,哪里的问题多些?与那些电路相关?
不触发

网友:
查呀,对着时序查呀。
同意楼主:
5.0
平凡最美
同意楼主:

网友: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急呀!请高手指教。

网友:
查3V/5V待机电压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查保护隔离和系统供电,有的话根据上电时序查。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请问键盘触发脚是多少脚,EC呢?

网友:
..吹下南桥 修过一个X201I的 南桥问题 下面全是胶不怎么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