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5750恒金1G挡2A不报警求助

楼主(2012-07-06):
本人菜鸟,接修一片迪兰恒进HD5750显卡,挡2A不报警,电压 晶振正常,BIOS刷过。主芯片不热,也就是没任何温度,感觉根本没工作。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点评):
我猜你这个求助帖子,在这里基本上只能得到加焊、重植球这样的回答。

网友(点评):
*脏话*,下面的有高招你就说出来,在这里装什么清高啊,自以为自己很厉害。。能帮到人嘛??靠,最恨种人的。

网友:
尝试加焊北桥

网友(点评):
显卡的故障,怎么折腾起北桥来啦?

网友:
没温度?供电正常,起码都会发热,就算不工作也有轻微发热的,这样,只能加焊或重置了~~~

网友:
遇到好几个A卡挡2A  换一个核心就好了。

网友:
迪兰恒进的卡档2A也就那么几种情况,BIOS资料错误,晶体没起振或振荡不正常,卡上两个8139的线性8脚IC给GPU供电的两组线性电压有没有送到GPU,(GPU背后的贴片小电感和旁边的贴片小电都是这两个电压通至GPU的通道,少一个都会档2A的,这两个电压一个1.1V左右一个1.8V),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卡如果GPU到显存了信号线有问题它不会表现为花机,而也是档在2A不动的。我想LZ也没见过这种卡花机的吧,除非是BIOS有问题有时才会花机。(解决此问题只有借助双PCI-E的主板,像用PCI卡写BIOS一样用另个一张卡来引导,注意用来引导的卡必须为N卡,引导后再来用显存测试软件来测试显存。)刚LZ说了BIOS,和晶体已经排除,那就重点放在那两组8139线性电压上吧,看看那些电感有没掉件,实事上很多档2A都是后面的小电感掉件所致。如果没问题那就当花机处理。如果LZ有此机的显存测试程序,不妨用一张N卡的来引导测试试下。

感谢回复,卡客户已经带走,您说的这些真是受益匪浅,即便没修好,也比修出一张卡获得的多,真心感谢你
如果用N卡能带进去检测的话,用PCI卡也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