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 上电自动开机 跑00 求助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07-06):
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 时钟 复位都有 压桥也试过了 没反应 VIV 的桥 ITE的IO
求助

网友:
不跑码,先刷bios看看,建议平刷,实在不行再加焊南桥
同意楼主:
5.0
cthsdxp
同意楼主:
试试自动上电后再短接下开关针看跑码 不。。。

网友:
是不是ITE8705的IO啊。 是的话就换一个看看

网友:
看看开机针相连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