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你见过没见过,反正我没见过

楼主(2012-07-06):
悲催啊,干维修行业好歹也3年多了,我知道还有好多我没见过的故障,可这个也太……
今天早上客户送来的一台机器,说哦是做系统,我就上U盘,调启动顺序,一切正常的,装好之后客户拿走了,中午还没吃饭呢,客户就送回来了,说摄像头不好使,我还以为他没装驱动,就开机试了试,结果令我很失望啊,插上摄像头,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但是客户说原来还用的好好的,而且现在鼠标能用,我插上USB的鼠标,靠!真的能用,崩溃啊,这片主板是昂达的NF5D,上网查了下说要什么USB2.0的补丁,也没找着,暂时就给客户上了张PCI转USB先用着,老大们,咋回事啊,我都要疯了

网友:
用驱动精灵打下啊,很多摄像头都需要专门编写的驱动的

网友:
我碰到的,换了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哎。。这些问题 是很伤唠嗑的,慢慢研究!

网友:
这种问题是装系统后引起的,那就重新换个其他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一个问题就是主板的芯片组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对,造成的,你可以找到这个芯片组的驱动程序安装一次,然后,重新启动,认一次各接口程序就OK,  当然,更换系统XP版本也可以好的。

网友:
最好的装下主板的芯片组驱动,有什么驱动补丁之类的打上。

网友:
都不能过,难道BIOS坏了5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GHOST系统中的驱动确实会造成不少的麻烦与困惑。

网友:
我也遇到过,插上也是USB无法识别,后来在别的机器上用就行,应该是系统问题,换个系统吧。

网友:
换个摄像头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