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天M4000主板(L-I915M)内存无2.5V电压

楼主(2012-07-06):
今天接到一台台式机,一直内存报警,换过内存、酒精擦拭插槽均不能解决。用打阻值卡打数据地址线均正常,发现开机后无2.5V电压,然后在板上找各个稳压管,均没发现有与内存的2.5V电压脚相连的,其只与一个芯片(标注为WB3  3100s)的1脚相连,也许是我测错,由于无电路图,暂时没办法下手了,求助中。{:soso__15215087984617592231_4:}

网友:
(标注为WB3  3100s)的1脚相连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7600-1-1.html

网友:
都不能过,难道BIOS坏了

网友:
那个芯片输入给输出电压都正常吗   不正常的话换一个

网友:
问题是在网上找不到这个芯片,我都不知道他管脚是干什么的。。。。

网友:
要没有发现431之类的话,你说的那个芯片就是供电芯片了,网上找不到资料是因为芯片的字符为厂家内部编号,这种情况就很难修了。只有跑几个脚的电路后再到网上查一下有没有路线相近的芯片了。

网友:
好的,谢谢。找找看。

网友:
学习中,这个文笔还是比较典型的

网友:
把这个芯片的照片发上来,大家看看用什么来代?

网友:
搞定了,从同类型坏板上找了个同样的。

网友(2013-12-27):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测它没有电压的。我不懂,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是测得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