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屡烧电源芯片

楼主(2012-07-06):
有个E40拿来的是后是EN LDO那里电压偏低,换了个ISL6237后正常,半天后掉电,不触发了,3v 5v有,PWR GOOD 0v 对地阻值 20。又换了个,又好了,半天后,又掉电,3V 5V都没了,别的都正常,又换6237,半天后又挂,期间把MOS管 电容都换了,有什么思路没

网友:
自己顶起,大侠看看吧,

网友:
会不会后及有轻微短路

网友:
有轻微短路

网友:
有点短路,电压不稳啊

网友:
可能LDO线路上的元件不良,特别注意一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