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笔记,HP F700断线修复

楼主(2012-07-07):
HP F700
版号:广达AT1
故障开机无显示,二次故障进系统无声音

接到手拆开一看,MCP67的独桥,火星人都知道这种桥无显示基本都是桥虚焊,于是凭经验直接上了BGA,重植了MCP67
满以为又是轻松一台,不过接下来麻烦事来了
接内屏仍就不显示,于是让客户留下机器开始测试
找到屏接扣CON1

依次测试屏接口的供电和信号
测试结果如下:
1.  lcdvcc  0v
2. 4PIN 3V为3V
3.  EDIDCLK EDIDDATA为3.3V
4.  LVDS电压为0.02V
5. 33PIN 5V正常
6. 35PIN VADJ为2.3V
7. 37PIN  BLONCON为0V
8. 39PIN VIN_BLIGHT为18.5V
从测得的电压来看LCDVCC无供电,bloncon背光开启不正常,LVDS的电压应该也不对
首先分析了一下LCDVCC

LCDVDD是通过LCD_ON提供一个高电平产生的

LCD_ON是MCP67发出来经过R86给了U1和Q38

上电测试了下LCD_ON为低电平,既然外显能显示,说明桥基本正常工作了,我也懒的去查桥的外围电压了,从实物上来看U1没装,所以直接短接了U1第4PIN和第5PIN

再次开机测试CON1第一脚LCDVCC有3.3V供电了
于是又去查第37PIN,BLONCON,接着从图纸上分析

BLONCON是PN_BLON经过D27转变而来的

PN_BLON是LVDS_BLON经过1K电阻R548转变而来
测试R548第一脚无任何电压直接用镊子短接R559和R548上电测试,发现仍无背光测试D27无电压
测试D27和D35开路,飞线连接D27和D35的第二脚(图中红线为飞线)

飞线短接R548和R559第二脚上电测试

发现开机闪下LOGO接着无显示,或者开机有背光无显示
依次测试CON1的各个接口电压,电压正常但是仍无显示

思路分析:既然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不能显示,屏的问题可能不大,保险期间还是找来屏测试故障依旧,
因为手上没有相同屏显所以测试屏线两头通断
测到CON1第5PIN EDIDCLK时发现屏线有断路

扒开屏线,发现连接此针脚的线确实断了
分析 EDIDCLK是屏检测电路的时钟信号,如果没有 EDIDCLK自然也就检测不到屏,也就不会发出LCD_ON,PN_BLON,LVDS等等信号
只因为能测到EDIDCLK有3V电压是因为在电路中EDIDCLK通过R614把上拉至3.3V

找到了故障的原因接下来也就好做了,将断掉的屏线重新焊好,将原来改过的电路除断路外还原后上电测试可正常进系统

不过进系统后发现无声卡设备,也无MODEM设备

只好翻出图纸重新分析,从架构图上看,声卡和MODEM设备经过HDA总线与MCP67相连
既然在系统下无法看到声卡和MODEM设备看来问题可能出在HDA总线上

从图纸上看HDA总线基本上是去了23页的U22

依次断开R222,R204,  R206,  R207分别打两端的对地阻值,发现R222的靠近HDA_BITCLK一端的阻值无穷大

HDA_BITCLK去了第23页,HDA_BITCLK经过R510到了U22第6PIN

测试R510对地阻值正常
看来问题很清楚了,R222到R510中间的线路断路了
直接把R222和R510之间飞了条线

再次开机测试声卡,MODEM等设备出现了,此机修复

网友:
高手,楷模,学习

网友A:
不错!!又一个屏线问题,屏供电,背光开启都没有,,你这样强制没用的!! 有些机器不接屏或者屏线有问题,,屏供电,,不会有的!!上次修到一个华硕的led 屏就这样,,

网友:
前面修内接无显觉得你做了很多无用功,如果显卡没有检测到屏一般是不会发出LCDVCC和BLON的。强制产生这些电压没用,只会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说实话对修屏这块我不是很熟悉,所以一边摸索一边来吧呵呵

网友:
楼主分析的清晰明确,往往没有代换的配件,常会绕弯耗时呀。

网友:
检测屏线断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显卡出问题,难得楼主检查的这么仔细,技术很精湛

网友:
厉害 这么难都修出来了 还有那个HDA总线 是什么总线啊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一个屏线问题,屏供电,背光开启都没有,,你这样强制没用的!! 有些机器不接屏或者屏线有问题, ...

一般都是接屏才有屏供电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要检测到屏  才会发出这几个信号的

网友:
好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技术,楼主是个老师傅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短接过,有的机器不支持。。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说实话碰到这种机器确实不好修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图纸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走了些弯路,但过程有助成长

网友:
嗯,楼主的思路很不错,这些信号的意思你是怎么弄明白的啊,还有那个HDA总线,以后修屏显示部分就有点思路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会看电路图真好%>_<%

网友:
不清楚,但关键是思路清晰就好...

网友:
ce i c 能教育我,我也想学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屏线也要注意看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MCP67的桥都那么容易搞定不知楼主温度是怎么样设定的,我做这桥成功率只有一半。

网友:
显卡俱备什么条件才能工作啊

网友:
短线成这样子 我一般不搞了

网友:
会看电路图真好 佩服佩服

网友:
没声音都要修复过来,佩服,,要是我,叫他买个USb声卡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真是太厉害,太细心了

网友:
厉害啊,我还没这功力

网友:
到你这水平 我还要多久啊!真羡慕LZ

网友:
LZ思路清晰确实是把好手

网友:
楼主真强,太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