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不触发无3 5V 求指点。

楼主(2012-07-06):
SL410不触发无3 5V   插电源待机电流0。08A 测5V电感无电压。3V电感2。5V。
ISL6237芯片。3,7,19无5V-AL 电压。1角也没有REF     6237换过一样。

不知道5V AL是哪里发出来的。。大师些指点一下。。谢谢
测5VAL 只有0。9V。

网友:
直接图纸上面找啊。我晕。。

网友:
按芯片的条件一个个查啊

网友:
那有可能是5v_AL后继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A:
芯片只要有VIN供电 和和一个开启  芯片自身输出线性5V 也就是你说的5VAL  现在输出了 偏低  断电打下阻止

同意,芯片肯定发烫

网友B:
在PDF上查5VAL是从来哪来不就得了   那么简单的事

网友:
想当年这机刚出来就有一个进水的机子,也是无3V 5V好不容易被咱修出来3V 5V了可显卡芯片也烧了,最后还是换了板板.

网友:
你都有图纸,还有什么不好找的,顺着图纸细细查就找的了。

网友:
图低上就是看不出来是哪个里出来的。。不知道是否芯片里面发出来的还是。哪里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DF上查5VAL是从来哪来不就得了   那么简单的事

PDF上就是看不出来呀。

网友:
我也攒了几片板了,看看后机,特别是ec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只要有VIN供电 和和一个开启  芯片自身输出线性5V 也就是你说的5VAL  现在输出了 偏低  断电打下阻止{: ...

vin 20V.开启是4角ONLDO吗。。这个角是4。5V正常的。。

网友:
有图查 它的工作条件是了

网友:
我有一块D630的也是5v_al 木有,修的我头都大了,进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in 20V.开启是4角ONLDO吗。。这个角是4。5V正常的。。

在正常范围  打了5VAL的阻止没?

网友:
ON3.ON5是3V和5V的开起开起信号,,,LDO正常,,SHTDOWN正常,才出现REF,你打下后继看有没有短,再看与这些相连的元件有没有导常,,,我搞过一台这样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正常范围  打了5VAL的阻止没?

又换了个3 5 V芯片有电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出3 5 V。开启,,工作条件都有了。但是还是没出3 5V。
等机0。08A不知道哪里有短路吧。。正在查。。

网友:
公共端有短路吧

网友:
是否过压欠压过流

网友:
EN信号送到没有

网友:
修过这样的机器,我的故障点是声卡芯片附近有个小电容短路,造成了这样的现象。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量小电容!

网友:
开始修了吗,好好量下嘛

网友:
运气不错呀.....技术很好.....

网友:
有图纸 就 耐心找! 看看什么地方条件不满足

搞成功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5V-AL是芯片内部集成的线性稳压器产生的直流5V,还作为芯片本身的第三脚为辅助供电。

网友:
谢谢各拉大师了。。换了个待机芯片。。5V-AL正常。3 5V开启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就是不出3 5V。怀疑后极短路。。。没有查出来。。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