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不开机

楼主(2012-07-06):
刚接到一台联想天逸F41A的本子,开机不亮,电流升到0.22就不动了,开始怀疑是时钟芯片虚焊,重新焊了一下,现象不变,然后加焊南桥,还是原样,最后再换了一个南桥,还是死样子,想刷BIOS,可是找不到,求助各位,还可能是哪的问题,另外谁有bios麻烦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很明显有电压没出来嘛,晕上来就干

网友:
鲁莽男,真佩服你

网友:
没CPU电压吧!真能“干”

网友: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芯片级的维修工,一般只会干芯片,不会干别得!

网友:
可惜 自己应该也是属于这类人 悲哀

网友:
真的一点理论都没有啊   三板斧 也不是这样干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样的问题也干桥,说不定越修问题越大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请大师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