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神舟 HP540开机进系统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2-07-06):
神舟  搞死人的hp540  集成显卡,开机进系统画面死机,

先拔掉外设光驱无线上网卡 不行  在换内存硬盘还是不行,后来注意到这个机器的网卡灯常亮着,以上是自己的前期测试 ,到此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跟客户报价需要拆机检测  ,客户同意后 因为网卡灯是常亮的,自己徐思捡钱的活呢,没想到啊,拆机取掉网卡芯片装上硬盘开机,

ta ma的还是那样往下就别提了, 拆声卡  读卡器芯片  换南桥,刷bios  加焊北桥,实在没辙了,

客户在外面那个催啊,估计各位师兄体会过客户催,自己又没有没明显思路的感受吧,言归正传,没辙了看看基地上有没有类似的故障,再次感谢这位师兄啊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6951这个地址的7楼的回复
自己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主板一开始就是网卡的问题,取下来也是不行的,必须把网卡芯片上回去才能进系统,下图是修好后开机进系统了滚动条走完了

到此机器维修完毕,再次感谢基地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还没动手,我发现热机久了就过去进系统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问题一样,死机的时候,屏幕WIN界面,颜色很暗``

网友:
能不能在BIOS里禁用网卡?

网友:
多谢分享

网友:
学习,神舟小本我也碰到过,现在有办法了,呵呵

网友A:
最近老是打雷下雨,网卡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这个案例很特别呀;不装网卡居然也会滚动条死。

网友:
先前的那个你拆下一的网卡坏了、后来是不是装了个好的上去?还是把坏的又装上去了、你可能没说明白

网友:
把网卡拆掉后在BIOS里把它关了看下能进么,我遇到过台式机主板 是富士康的网卡被雷劈了,拆掉后也是不进系统,在BIOS里关了 就可以进了..

网友:
学习了  没修过

网友:
我去年换过一台OK了,今年的一台换了五六个网卡都片都不行。条件测了都正常。严重怀疑买的芯片都有问题

网友B:
昨天修一台方正的也是进到这个位置就死机,重装系统也是一样,后来把光驱拆下来,就能进系统,后来再重重装系统一次不用系统自带的驱动,全部取消自动驱动,改下载官网的原驱动一个一个装上全OK.修复此故障未拆机.

网友:
拆下来的是坏的,装上的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老是打雷下雨,网卡坏的几率很大

因为读滚动条的时候,是在加载所有设备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一台方正的也是进到这个位置就死机,重装系统也是一样,后来把光驱拆下来,就能进系统,后来再重重装系统 ...

有的客户很难缠,你怎么装上系统肯定不行,有的人就喜欢自己装系统,要是回去他用ghost一装起不来的话,还得来找你,,

网友:
进BIOS里面把网卡这一项关了,也许就好了啊。

网友:
看来该拆时要拆  该上时要上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啊      以前都是直接栽了的啊     还真没想到不装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