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种标示啊.参数怎么看``小白求助啊求助..

楼主(2012-07-06):
今天有台 ASUS AJ6  19V接入 这里 有颗滤波电容击穿..(主板上没标示,不过怎么看都像电容.嘿嘿)料板找遍 无一样的..
所以求助各位大大 帮忙看看 这玩意的 参数...这种 全字母的 看不来a..谁教教我怎么看啊...
另附 高仿 PS图 一张.....(太小没法用手机拍照..大概 3X2MM的大小)

网友:
这种应该是钽电容吧就是大点的那种

网友A:
换电容没那么讲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 怎么看知道吗

你说的 是体积吗...我能找到 这种大小的  标示 都是这种标示的..完全卡不懂 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没那么讲究的

不晓得  2 个 16V 串联 加上去 有没有危险 容量 和 耐压 坑定只有多没有少...

网友C:
楼猪,电容你也准备发淘宝吗?查一下工作电压找个耐压超过工作电压的就OK了,再者不想麻烦就找几个无极性电容并联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猪,电容你也准备发淘宝吗?查一下工作电压找个耐压超过工作电压的就OK了,再者不想麻烦就找几个无极性电 ...

谢谢..淘宝 就算了 我在外国 哈哈...无极电容大概 多大的体积 能耐压 19V..

网友:
拆掉不用。

网友D:
  这种电容主板很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容主板很多的吧、

我找到的 都是 6.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容主板很多的吧、

我料板 才 10来张

网友:
对照图纸看看啊

网友:
带物料的点位图应该 有详细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淘宝 就算了 我在外国 哈哈...无极电容大概 多大的体积 能耐压 19V..

笔记本上所有上管的D极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上所有上管的D极的滤波电容

OK 谢谢,就照你说的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