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有铅还是无铅

楼主(2012-07-06):
工作中经常会遇到BGA加焊,温度的高低至关重要,所以想请教各位,怎样判断一片板子的各个桥及显卡是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
只要不要山寨的,06年年中之后的,基本都是无铅
山寨的,你就当无铅弄,注意在有铅的温度时停顿下看看是否融化。

网友:
老师教我们说,只要是GBM芯片组以上包括GBM的都是无铅的

网友:
二代内存以上的都无铅的

网友:
 因特尔的芯片是南桥 以FW开头的为有铅的,比如FW82801DBM,NH开头为无铅的,比如nh82801DBM.北桥以RG开头的为有铅的,比如RG82855GM,NQ开头的为无铅的!比如说NQ82915PM, AMD的芯片组 第二排编号后边带G的是无铅的不带G的是有铅的!比如218S4RBSA12G,这个带G的就是无铅的。 NVDIA(以英伟达)的为例编号中带有N的是无铅的,比如GO7300-n-A2的即为无铅的!至于威盛的芯片组还有矽统的芯片组我焊接的少,一般是通过查看主板的生产日期来判断是有铅焊接还是无铅焊接的!欧美一些国家对电子产品无铅化起步比较早,当然我国也有对电子行业强制无铅化的,大概是05年底开始的(具体什么时间我想不起来了),之前的大部分是有铅焊接的,其他的是无铅焊接的,虽然主板使用有铅焊接的但是桥使用无铅焊接的很多,焊接时候多注意一下不要触碰芯片旁边的东西,可以直接去触碰桥。我上面所说的桥是全新的桥才是那样的,如果你去买芯片会有测试的还有全新的,现在生产的芯片不用说了新的都是无铅的,如果是测试的你要问他是有铅制程还是无铅制程的

已经说得很详细

网友:
我大概这样判断的 二代内存以后为无铅   显卡除7300 8400外为无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