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看看这个大概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2-07-06):
这个管子烧糊了看不清型号,装上去主板大电流,,到处短路,摘下来主板就没短路了,我量了下1脚接地,7脚跟8脚想连,5脚跟6脚相连同时也跟3脚相连,现附主板引脚图片一张,麻烦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管子,主板标识PQ108,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型号大概型号谢谢了,山寨的机子

标识pq108肯定是电源方面的mos管啦,建议查查图纸,另:你这图片拍得是相当的模糊,对下焦嘛。

网友:
建议查图纸吧你这样说的管子我就没遇见过多半击穿了

网友:
你 拍的太模糊了。

网友:
y应该是复合管吧 感觉 7-8脚要和56通 或者和3通 应该不会就单独的呀

网友:
应该是符合场馆

网友:
复合场效应管,笔记本板子上很多,你找DELL的料板上很多,不过楼猪,你丫的让我们雾里看花啊,我手机都比你这清晰

网友:
华硕上网本,比如EPC 1005HMA 电源口附近有一个这样的复合管。多用于华硕上网,就看你有没有这种料板了。

网友:
你那有吗、?可否帮我看看着个管子的型号,我好订个,不知道型号没法订货

网友:
复合场效应管 NP管

网友:
是双场效应管,IBM板上也有,在接口附近。

网友:
这尼马的什么型号手机怕得这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