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烧了3个辅助电源开关管啦、、、、

楼主(2012-07-06):
头疼啊 刚学不懂  有个电源 拆开看到烧坏了  保险  C5027  三极管945  PH4148 3个 1.2欧的电阻   代换上灯泡  13007   945 IN4148 3个  1.2欧电阻  通电就烧开关管  灯泡常亮 郁闷 烧 3个了  还有到底怎么样看那个是 大虾们说的启动电阻啊

灯泡换上45瓦的也烧 情况是 通电灯泡 亮下即灭  瞬间再常亮  再测量13007 就烧了  咋搞啊

网友:
你灯泡功率太大了吧?如果是辅助电源,串个25W或35W的就可以了

网友:
100 瓦 的大吗 不大懂 手上有个 100瓦德 就用上了

网友:
太大了,发小小的就可发民

网友:
辅助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了,没法修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明天换变压器再试 再烧就是第4个了

网友:
我修了很多电源没发现 串入了灯泡还烧原件的。你灯泡串联对没?别上开关管  先换4只整流管 和大电容  。

张老师 现在不接开关管 换上电容 等亮接着灭了 大电容各有160 的电压 再测试哪里呀
顺便问一下张先生,拿来接ATX电源测试用的灯泡从15w-100w选哪个瓦数最合适?我们以前好像用的是60瓦的灯泡,
估计有些新朋友都不知道串个灯泡拿来干什么用,一插上电就不舍得拔掉电源线了,如果灯是常亮的话,不烧才怪,只要灯泡常亮就证明电源还有问题,还得立马断电再查呀,否则灯泡不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灯泡串联肯定对啊 把保险拿了换上灯泡啊 哈哈  换4个整流管 大电容 先不上开关管 再通电测试吗?  二极管档测量4个整流管有610-630 的阻值 正常不  还有它是 换好配件后  通电 灯泡是 亮 接着 灭  接着 常亮 开关管就烧了  不炸不冒烟 外观一点看不出烧来  3个脚全短路   一通电的瞬间 紫线有3V的电压  灯泡常亮了就没有了

网友:
烧开关管肯定是炸电源了啊  扎电源的维修步骤去修啊  电源IC 整流桥  对低电阻  开关管  还有小的贴片电租先测好再上电

网友:
开关管E级到接地的0.02欧的电阻查了没

网友:
新手来学习  还在学习修电源——……

网友A:
帮忙看看这是我换的原件

没发图上来让我们看什么呀

网友:
再仔细查查。

网友:
很想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忙看看这是我换的原件

刚 来论坛不长时间 不会玩 失误了哈

  其中有个标二极管的地方 我记的是电阻  现在焊上的也是电阻  换二极管一样 烧 肯定有问题

网友:
先功率30W....-OK.後100W 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