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72z la-4492p 5VS变3.3笔记本维修一例电流0.4

楼主(2012-07-06):
接机,客户已经确定不是内存问题。
通电触发电流停在0.4不动。拆机是仁宝LA-4492P:

查CPU供电没,内存供电等都有!随即把目光锁定在CPU供电处:查isl6262第20脚19V正常,又查第44脚3.3V开启信号正常,再查第22脚VDD有3.3V,感觉正常!

正当准备换换此IC,手上只有crz后缀没有acrz的,上论坛一找代换,有同行修过换全新IC也没电出,只好又回头来查此IC工作条件。当再次查VDD时,图纸明明标+5VS,怎么我测出3.3V?随即查+5VS来源,由U61转换而来。

U61场管5678脚有+5V,第4脚有控制电压5V,就是123脚只有3.3V,呵呵,
换上场管5V全过来了,

电流直上1.几,接屏亮机!

网友:
直接飞线简单

网友:
不用换场馆,直接飞线

网友:
场管坏了导致5V变成3。3;感觉这种机率太小了。

网友:
如果是3.5或者是3.0估计你会怀疑,如果是3.3V估计我也不会仔细查的,这个概率……楼猪你买彩票没有?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vdd电压都是5v

可能 没太注意

网友:
本人从不买彩票,一步一个脚印!本人从不信运气,不过本人信奉概率!

网友:
图上不是标有+5vs吗 怎么能不发现呢 除非没认真看图纸

网友:
顶一下。。又来学习一下。场管坏了导致5V变成3。3;真是少见。。

网友:
楼主那个电压可能会有近3V左右,不可能被你刻意描叙成那么巧得正好3.3V.再说了大家没有必要在这里抬拱,知道怎么回事,故障点就行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第四脚应该在19V左右把5V没真没见过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大家来这是为了交流的经验的,没必要那么抠字眼。

网友:
遇到这个电压,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忽略

网友:
楼主真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分析的不错,不过我不太会看图纸,还是谢谢了。

网友:
第一次,查条件不够细心。   鉴定完毕。

网友:
valw 是类似于pcu的电压吗? 请回复

网友:
楼主要是把芯片换掉了 然后来个一不小心把故障在扩大了 就郁闷了 细心还是德细心啊 做维修

网友:
我也是学习的

网友:
嗯,还是细心的好啊,如果是我肯定不会管它是几伏电压出来就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