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31SW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是不是LD7552坏了?能否用203D6替换?

楼主(2012-07-06):
新手弱弱的问下。。
AOC 931SW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是不是LD7552坏了?能否用203D6替换?

没有任何烧毁,,220V部分电压正常。。LD7552四脚居然22V

看你的注册时间和级别,不至于连这种故障的维修思路都没有吧?

网友:
请楼主先检查大滤波电容那有无300V,在看有没低压输出,确定是那部分问题。再说维修!

网友:
从这张图我看出AOC显示器的电源板都差不多

网友A:
先查一下信号板供电是否正常,按键开关有无漏电,确定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信号板供电是否正常,按键开关有无漏电,确定故障点……

按键开关去掉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无问题撒

你打电话时不是告诉你不能用7575换了,又来这问呀,实在不行就换块板子算了,薛坤有,不过你相机不错,求助也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开关去掉了撒

别折腾了,明天拿来恒升,我给你修下。。。。。。。。。

网友:
你先断开高压试试啊  在看看是不是7552坏了

网友:
保修的机子,直接送修啊。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5V到驱动板、或者开关上有没有3.3V、不开机很好修的、先看下电源板有没有出12V .5V 、一般电源板出了12V 5V 基本上电源板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主该不是故意的吧。。。让大家乐呵乐呵啊

网友:
指示灯不亮,屏亮了没

网友C:
查电源板有无输出电压,各电压是否正常主要有5V 3。3V 12V这些。均正常再查按键板,驱动板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电压不出,直接查电源板的开关管以及其他元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源板有无输出电压,各电压是否正常主要有5V 3。3V 12V这些。均正常再查按键板,驱动板是否正常工作。如 ...

5V来回跳变。。2.1、1.3V;6V.3.3V.5V这样跳变
12V没有接,主板上省了

网友(点评):
我看改4灯高 压板算了

网友:
不能替换,LP7552可用SG6841代用
查开关管的控制极有无电压,无电压就查7552的7脚是否有电源电压,3脚是否有启动电压

网友:
同意16楼。lp7552可以用sg6841代用。

网友:
在保的机子可以保呀!LD7552有LD7552DPS 和LD7552BPS不是可以乱换的。你这个12V和5V有么?这处芯片不单独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