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5B液晶显示器通电没显示。。。。

楼主(2012-07-06):
三星245B液晶显示器通电没显示。。。。拆开检测电源有三个电压输出。。
检测到只有5.2V电压,5.3V和24V都没有电厂输出.
请高手们指导下...;;;

网友:
看电源部分啊  桥堆  开关管   正常呗

网友:
这个电源板要启动起来才有24V输出的

网友:
RB805  69欧姆电阻坏了。换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 也是RB805  69欧电阻坏了 换了63欧的也能用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