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amd通病概述

楼主(2012-07-06):
通病  1大电流  内存主供电的 上管子容易击穿 换一个就好
         2 电流2.0不显  直接干显卡
         3 上电0.8  cpu坏了

网友:
就这样了 北桥我修的大多数是

网友(点评):
集成的北桥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我看了显卡供电那一块坏的也是蛮多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遇到的都是北桥 显卡、

网友:
貌似北桥比显卡的几率大很多吧

网友:
没有它我们维修人员还有饭吃吗》?

网友:
北桥易虚焊,BIOS爱坏。

网友:
4416那一种板型的  毛病特别多

网友:
北桥坏的修到得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