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板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06):
一联想19寸显示器         上电开机  显了联想logou    之后就灭了      连电源板两个二极管有12V和5V   供电     但在整套装上的时候  5V供电跳变的让我心烦            从5V    显LOGUO      2.3V   1.1V     然后LOGUO没了     但没有显示图像             第二步        八点驱动板    上电测量    测得5V没跳变正常            我就火了       把5V供电的二极管给换了        但还是一样        被这电源板害死了       求解呀

网友:
次级电容换了没?

网友A:
最小化测式,看是高压还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化测式,看是高压还驱动的问题

是不是把高压给卸掉    装上驱动板测

网友B:
这个很明显是负载能力降低了,原因很多的,我上次碰到一个硬是修不好,最后通用板改装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明显是负载能力降低了,原因很多的,我上次碰到一个硬是修不好,最后通用板改装了事

是电源板的负载能力    还是元器件的负载能力?

网友:
换电源IC,我刚修好一台这样的

网友:
把故障分开来分析研究

网友:
联想的什么型号,有个别机型用的7575管理芯片的一体版带不动负载,很多人遇到,但是没有人修好,最终换板

网友:
现在换板省事省时

网友:
直接淘宝吧!!应该是AOC代工的 30-40元,直接收150-200,不要想啦头大了还收不到钱,维修是有挑战,但是都要考虑糊口啊

网友C:
楼主是发问题出来给我们解决的,叫人换板这用你们教吗?解决不了就当灌水,说什么换板的法子嘛。简直废话。这问题跟我遇到的差不多,灯管一亮就灭,不断重复,高压问题排除过了,不接灯管,电压不跳,5V12V正常,接灯管就3-5V跳,9-12V跳。电源指示灯也一亮一灭,如果电源部分正常,指示灯是长亮的,那样就是高压问题。这问题我最后是换电源芯片好的.LD7552B用SG6841代换,但是要把4脚相连的100K电阻换为26K电阻,直接换是不亮的。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发问题出来给我们解决的,叫人换板这用你们教吗?解决不了就当灌水,说什么换板的法子嘛。简直废话。 ...

看来要试试    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