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7-06):
     如题   今天接一台ASUS  K42N   还没有过保修 他说保修卡不见了  我就给他拆开来    发现是集显的  心想这回不好弄弄了   感觉好像BIOS坏了  可这机子我没有BIOS  找了一天还是找不到   AMD芯片  AMD南北桥  有一个桥是靠着CPU的  我把CPU了不行   加焊下还是不行   早于没有找到问题不敢从做,只能加焊,现在没招了   求解        电流待机0.03  开机   0.37  0.78   1.28  1.35  有时候到1。28不动 。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

网友:
基本可以定性为BIOS,你在动手之前也是这个电流吗?不要把故障扩大 了.

网友:
单板外接看,查屏供电有没。

网友:
这款机器是AMD的CPU吗?是的话最好是先找个C PU试一下,换了CPU还是不行的话,你就考虑北桥吧

网友:
这款机器是AMD的CPU吗?是的话你最好还是先换个CPU试一下吧,若还是不行,看电流这个样要考虑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了

网友:
修好了    南桥虑焊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热情的帮助    顺便上传个BIOS能大家下载

网友:
K42N   板号 K42DR  集成

网友:
运气不错。。

干完NB。不行再干SB。不信干不好。

网友:
期待 大家,,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