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无待机 3V 5V都没有 不触发

楼主(2012-07-06):
听说这个不触发 跟BIOS有关吗???刷板BIOS  还是EC BIOS???
那这主EC板待机有没有3V 5V的??
求解。。。

补充内容 (2012-7-7 10:30):
那这主板待机有没有3V 5V的??求解。。。

网友:
3.5V都没有。你刷BIOS有贵的用

网友:
刷ec的bios肯定会好的

不一定的
确定吗 ? 刷EC的 而不是主板的?

网友:
这款待机是没3V 5V的    今天修了一台  一刷就好

网友:
自己顶啊  求关注啊

网友:
不触发,应该刷板的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没3V  5V 的吗?  是EC BIOS 还是主板的BIOS

确定   是EC的 BIOSS    今天又刷了一个

网友:
这机都是刷EC BIOS的

网友:
谢谢兄弟们  两个BIOS都刷了    已经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   是EC的 BIOSS    今天又刷了一个

谢了  我的已经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了  我的已经ok了

o
因为我刷了俩台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
因为我刷了俩台都是这个问题的

我两个都刷了  你是只刷了EC 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两个都刷了  你是只刷了EC 的BIOS吗

对啊   绝对的好用

网友:
志刷EC的能好么?我都刷了也没有好,

网友:
应该说大部分是EC 的BIOS,个别就不一定了

网友(2012-08-21):
ec bios 位置

网友:
有没有EC BIOS 资料

网友:
待机有3V 5V的。你先看看51125有没有LDO3V 5V ,然后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