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T显卡花屏,不定时的

楼主(2012-07-06):
有时开机就花,有时进系统10多分钟花,有时用半天都不花,没修过显卡,请问是什么原因?
附MATS测试结果: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补充内容 (2012-7-8 10:44):
加焊GPU后还是花屏,反倒: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3774873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774873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D32     6291456           0           0
D32     6291456           0           0
D32     6291456           0           0
D32     6291456           0           0
D33     9437184           0           0
D33     9437184           0           0
D33     9437184           0           0
D33     9437184           0           0
D34     6291456           0           0
D34     6291456           0           0
D34     6291456           0           0
D34     6291456           0           0
D35     9437184           0           0
D35     9437184           0           0
D35     9437184           0           0
D35     9437184           0           0
D36     6291456           0           0
D36     6291456           0           0
D36     6291456           0           0
D36     6291456           0           0
D37     9437184           0           0
D37     9437184           0           0
D37     9437184           0           0
D37     9437184           0           0
D38     6291456           0           0
D38     6291456           0           0
D38     6291456           0           0
D38     6291456           0           0
D39     9437184           0           0
D39     9437184           0           0
D39     9437184           0           0
D39     9437184           0           0
D40     6291456           0           0
D40     6291456           0           0
D40     6291456           0           0
D40     6291456           0           0
D41     9437184           0           0
D41     9437184           0           0
D41     9437184           0           0
D41     9437184           0           0
D42     6291456           0           0
D42     6291456           0           0
D42     6291456           0           0
D42     6291456           0           0
D43     9437184           0           0
D43     9437184           0           0
D43     9437184           0           0
D43     9437184           0           0
D44     6291456           0           0
D44     6291456           0           0
D44     6291456           0           0
D44     6291456           0           0
D45     9437184           0           0
D45     9437184           0           0
D45     9437184           0           0
D45     9437184           0           0
D46     6291456           0           0
D46     6291456           0           0
D46     6291456           0           0
D46     6291456           0           0
D47     9437184           0           0
D47     9437184           0           0
D47     9437184           0           0
D47     9437184           0           0
D48     6291456           0           0
D48     6291456           0           0
D48     6291456           0           0
D48     6291456           0           0
D49     9437184           0           0
D49     9437184           0           0
D49     9437184           0           0
D49     9437184           0           0
D50     6291456           0           0
D50     6291456           0           0
D50     6291456           0           0
D50     6291456           0           0
D51     9437184           0           0
D51     9437184           0           0
D51     9437184           0           0
D51     9437184           0           0
D52     6291456           0           0
D52     6291456           0           0
D52     6291456           0           0
D52     6291456           0           0
D53     9437184           0           0
D53     9437184           0           0
D53     9437184           0           0
D53     9437184           0           0
D54     6291456           0           0
D54     6291456           0           0
D54     6291456           0           0
D54     6291456           0           0
D55     9437184           0           0
D55     9437184           0           0
D55     9437184           0           0
D55     9437184           0           0
D56     6291456           0           0
D56     6291456           0           0
D56     6291456           0           0
D56     6291456           0           0
D57     9437184           0           0
D57     9437184           0           0
D57     9437184           0           0
D57     9437184           0           0
D58     6291456           0           0
D58     6291456           0           0
D58     6291456           0           0
D58     6291456           0           0
D59     9437184           0           0
D59     9437184           0           0
D59     9437184           0           0
D59     9437184           0           0
D60     6291456           0           0
D60     6291456           0           0
D60     6291456           0           0
D60     6291456           0           0
D61     9437184           0           0
D61     9437184           0           0
D61     9437184           0           0
D61     9437184           0           0
D62     6291456           0           0
D62     6291456           0           0
D62     6291456           0           0
D62     6291456           0           0
D63     9437184           0           0
D63     9437184           0           0
D63     9437184           0           0
D63     9437184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1798f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e7 3
1798f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e6 2
1798f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e5 1
1798f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e4 0
1798f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e3 3
1798f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e2 2
1798f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e1 1
1798f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e0 0
1798e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67 3
1798e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66 2
1798e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65 1
1798e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64 0
1798e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63 3
1798e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62 2
1798e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61 1
1798e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160 0
1798d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e7 3
1798d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e6 2
1798d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e5 1
1798d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e4 0
1798d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e3 3
1798d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e2 2
1798d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e1 1
1798d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e0 0
1798c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67 3
1798c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66 2
1798c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65 1
1798c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64 0
1798c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63 3
1798c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62 2
1798c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61 1
1798c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bcc 060 0
1798b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e7 3
1798b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e6 2
1798b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e5 1
1798b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e4 0
1798b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e3 3
1798b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e2 2
1798b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e1 1
1798b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e0 0
1798a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67 3
1798a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66 2
1798a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65 1
1798a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64 0
1798a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63 3
1798a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62 2
1798a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61 1
1798a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160 0
17989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e7 3
17989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e6 2
17989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e5 1
17989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e4 0
17989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e3 3
17989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e2 2
17989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e1 1
17989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e0 0
17988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67 3
17988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66 2
17988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65 1
17988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64 0
17988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63 3
17988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62 2
17988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61 1
17988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bcc 060 0
17987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e7 3
17987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e6 2
17987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e5 1
17987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e4 0
17987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e3 3
17987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e2 2
17987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e1 1
17987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e0 0
17986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67 3
17986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66 2
17986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65 1
17986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64 0
17986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63 3
17986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62 2
17986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61 1
17986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160 0
17985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e7 3
17985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e6 2
17985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e5 1
17985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e4 0
17985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e3 3
17985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e2 2
17985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e1 1
17985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e0 0
17984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67 3
17984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66 2
17984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65 1
17984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64 0
17984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63 3
17984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62 2
17984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61 1
17984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bcb 060 0
17983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e7 3
17983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e6 2
17983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e5 1
17983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e4 0
17983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e3 3
17983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e2 2
17983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e1 1
17983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e0 0
17982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67 3
17982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66 2
17982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65 1
17982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64 0
17982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63 3
17982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62 2
17982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61 1
17982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160 0
17981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e7 3
17981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e6 2
17981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e5 1
17981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e4 0
17981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e3 3
17981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e2 2
17981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e1 1
17981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e0 0
17980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67 3
17980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66 2
17980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65 1
17980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64 0
17980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63 3
17980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62 2
17980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61 1
17980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bcb 060 0
1f03f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e7 3
1f03f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e6 2
1f03f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e5 1
1f03f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e4 0
1f03f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e3 3
1f03f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e2 2
1f03f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e1 1
1f03f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e0 0
1f03e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67 3
1f03e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66 2
1f03e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65 1
1f03e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64 0
1f03e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63 3
1f03e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62 2
1f03e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61 1
1f03e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160 0
1f03d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e7 3
1f03d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e6 2
1f03d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e5 1
1f03d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e4 0
1f03d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e3 3
1f03d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e2 2
1f03d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e1 1
1f03d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e0 0
1f03c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67 3
1f03c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66 2
1f03c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65 1
1f03c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64 0
1f03c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63 3
1f03c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62 2
1f03c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61 1
1f03c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7 0f81 060 0
1f03b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e7 3
1f03b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e6 2
1f03b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e5 1
1f03b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e4 0
1f03b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e3 3
1f03b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e2 2
1f03b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e1 1
1f03b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e0 0
1f03a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67 3
1f03a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66 2
1f03a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65 1
1f03a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64 0
1f03a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63 3
1f03a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62 2
1f03a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61 1
1f03a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160 0
1f039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e7 3
1f039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e6 2
1f039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e5 1
1f039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e4 0
1f039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e3 3
1f039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e2 2
1f039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e1 1
1f039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e0 0
1f038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67 3
1f038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66 2
1f038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65 1
1f038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64 0
1f038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63 3
1f038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62 2
1f038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61 1
1f038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3 0f81 060 0
1f037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e7 3
1f037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e6 2
1f037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e5 1
1f037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e4 0
1f037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e3 3
1f037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e2 2
1f037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e1 1
1f037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e0 0
1f036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67 3
1f036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66 2
1f036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65 1
1f036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64 0
1f036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63 3
1f036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62 2
1f036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61 1
1f036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160 0
1f035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e7 3
1f035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e6 2
1f035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e5 1
1f035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e4 0
1f035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e3 3
1f035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e2 2
1f035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e1 1
1f035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e0 0
1f034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67 3
1f034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66 2
1f034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65 1
1f034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64 0
1f034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63 3
1f034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62 2
1f034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61 1
1f034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6 0f81 060 0
1f033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e7 3
1f033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e6 2
1f033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e5 1
1f033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e4 0
1f033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e3 3
1f033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e2 2
1f033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e1 1
1f033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e0 0
1f032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67 3
1f032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66 2
1f032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65 1
1f032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64 0
1f032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63 3
1f032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62 2
1f032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61 1
1f032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160 0
1f031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e7 3
1f031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e6 2
1f031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e5 1
1f031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e4 0
1f031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e3 3
1f031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e2 2
1f031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e1 1
1f031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e0 0
1f030f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67 3
1f030f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66 2
1f030f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65 1
1f030f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64 0
1f030f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63 3
1f030f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62 2
1f030f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61 1
1f030f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2 0f81 060 0
0326f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af 3
0326f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ae 2
0326f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ad 1
0326f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ac 0
0326f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ab 3
0326f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aa 2
0326f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a9 1
0326f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a8 0
0326e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2f 3
0326e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2e 2
0326e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2d 1
0326e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2c 0
0326e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2b 3
0326e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2a 2
0326e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29 1
0326e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128 0
0326d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af 3
0326d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ae 2
0326d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ad 1
0326d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ac 0
0326d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ab 3
0326d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aa 2
0326d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a9 1
0326d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a8 0
0326c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2f 3
0326c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2e 2
0326c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2d 1
0326c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2c 0
0326c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2b 3
0326c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2a 2
0326c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29 1
0326c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193 028 0
0326b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af 3
0326b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ae 2
0326b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ad 1
0326b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ac 0
0326b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ab 3
0326b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aa 2
0326b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a9 1
0326b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a8 0
0326a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2f 3
0326a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2e 2
0326a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2d 1
0326a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2c 0
0326a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2b 3
0326a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2a 2
0326a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29 1
0326a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128 0
03269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af 3
03269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ae 2
03269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ad 1
03269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ac 0
03269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ab 3
03269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aa 2
03269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a9 1
03269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a8 0
03268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2f 3
03268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2e 2
03268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2d 1
03268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2c 0
03268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2b 3
03268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2a 2
03268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29 1
03268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193 028 0
03267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af 3
03267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ae 2
03267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ad 1
03267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ac 0
03267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ab 3
03267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aa 2
03267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a9 1
03267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a8 0
03266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2f 3
03266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2e 2
03266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2d 1
03266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2c 0
03266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2b 3
03266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2a 2
03266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29 1
03266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128 0
03265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af 3
03265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ae 2
03265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ad 1
03265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ac 0
03265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ab 3
03265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aa 2
03265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a9 1
03265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a8 0
03264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2f 3
03264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2e 2
03264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2d 1
03264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2c 0
03264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2b 3
03264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2a 2
03264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29 1
03264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193 028 0
03263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af 3
03263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ae 2
03263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ad 1
03263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ac 0
03263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ab 3
03263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aa 2
03263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a9 1
03263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a8 0
03262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2f 3
03262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2e 2
03262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2d 1
03262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2c 0
03262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2b 3
03262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2a 2
03262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29 1
03262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128 0
03261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af 3
03261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ae 2
03261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ad 1
03261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ac 0
03261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ab 3
03261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aa 2
03261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a9 1
03261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a8 0
0326076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2f 3
0326076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2e 2
032607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2d 1
0326076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2c 0
0326074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2b 3
0326074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2a 2
032607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29 1
0326074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193 028 0
1766f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df 3
1766f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de 2
1766f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dd 1
1766f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dc 0
1766f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db 3
1766f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da 2
1766f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d9 1
1766f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d8 0
1766e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5f 3
1766e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5e 2
1766e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5d 1
1766e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5c 0
1766e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5b 3
1766e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5a 2
1766e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59 1
1766e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158 0
1766d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df 3
1766d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de 2
1766d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dd 1
1766d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dc 0
1766d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db 3
1766d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da 2
1766d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d9 1
1766d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d8 0
1766c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5f 3
1766c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5e 2
1766c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5d 1
1766c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5c 0
1766c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5b 3
1766c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5a 2
1766c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59 1
1766c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4 0bb3 058 0
1766b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df 3
1766b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de 2
1766b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dd 1
1766b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dc 0
1766b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db 3
1766b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da 2
1766b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d9 1
1766b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d8 0
1766a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5f 3
1766a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5e 2
1766a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5d 1
1766a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5c 0
1766a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5b 3
1766a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5a 2
1766a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59 1
1766a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158 0
17669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df 3
17669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de 2
17669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dd 1
17669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dc 0
17669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db 3
17669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da 2
17669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d9 1
17669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d8 0
17668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5f 3
17668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5e 2
17668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5d 1
17668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5c 0
17668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5b 3
17668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5a 2
17668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59 1
17668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0 0bb3 058 0
17667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df 3
17667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de 2
17667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dd 1
17667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dc 0
17667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db 3
17667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da 2
17667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d9 1
17667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d8 0
17666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5f 3
17666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5e 2
17666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5d 1
17666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5c 0
17666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5b 3
17666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5a 2
17666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59 1
17666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158 0
17665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df 3
17665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de 2
17665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dd 1
17665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dc 0
17665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db 3
17665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da 2
17665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d9 1
17665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d8 0
17664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5f 3
17664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5e 2
17664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5d 1
17664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5c 0
17664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5b 3
17664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5a 2
17664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59 1
17664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5 0bb3 058 0
17663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df 3
17663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de 2
17663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dd 1
17663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dc 0
17663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db 3
17663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da 2
17663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d9 1
17663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d8 0
17662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5f 3
17662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5e 2
17662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5d 1
17662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5c 0
17662bd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5b 3
17662bd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5a 2
17662b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59 1
17662bd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158 0
17661bf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0df 3
17661bf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0de 2
17661b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0dd 1
17661bf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D 1 0 1 0bb3 0dc 0

网友:
做一下BGA  即显卡的(GPU),然后清洗一下,就可以

网友:
干核心芯片也就是GPU

网友:
坚决反对动不动就干gpu

网友:
这个不怎么好确定故障点,想省事就直接加焊吧

网友:
这种故障,多半是GPU虚焊了~~

网友:
显卡不懂,学习了!

网友:
GPU不良Die与基板虚焊,重殖做BGA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看你的MATS结果应该是D通道第二颗显存坏啊 ,既然时好时坏加焊下显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