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代换?

楼主(2012-07-06):
请问大家
VIA  VT8237   和  VIA VT8237R   Plus   它们可以代换 吗

网友:
   貌似可以、试试吧、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用。有些如果好用可能会出现竟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南桥也可以代换吗?

网友:
以前自己换过  但是那机器还是没修起  有可能还是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