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2-07-06):
MATS 可以用系统盘的DOS工具箱运行吗 ,怎么我每次运行都显示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MATS放在D盘里 D盘是FAT32格式。C盘是NTFS 哪位师傅教教我啊!

头像被屏蔽

网友:
DOS不识别NTFS分区,把MATS放在D盘目录,DOS命令输入C:\****即可。

网友:
如楼上所说,ntfs dos下是识别不了的!!一定要FAT32才看到,C是ntfs  d盘是fat32那么dos下d就是C,打命令就:C:   dir

网友A:
非常感谢弄好了  谢谢啊 但是我上的是9500GT怎嘛运行不了MATS9呢 只能运行MATS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弄好了  谢谢啊 但是我上的是9500GT怎嘛运行不了MATS9呢 只能运行MATS7

抱歉!!这个问题你要找其他师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