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极管跟PNP三极管如何区分。

楼主(2012-07-06):
如题。。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的话。都是黑表笔固定二次有值。。
   而且都是小芝麻管。。请问如何区分呢。

网友:
2343bw 程序

hhj412 -5 严禁灌水

网友:
那你就要用机械表10K档量反向阻值!!二极管反向是无穷大,而三极管大部分有阻值的,

网友:
复合二极管一般是2个正极在一起吧  另一边是负极  用万用表根据单向导电性可以判断是复合二极管还是三极管  我自己这么认为的

网友:
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是一样的,三极管的BE电阻稍大于BC结电阻。

网友:
六楼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