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的高压一体电源还可以单板测试啊

楼主(2012-07-06):
不要接逻辑板就是信号版,而且不接灯管,就测5v和那个12v,强行单板加电

网友:
    想测一体板正常否、直接给高压开启一高电平、接灯管。就ok

网友:
是这样的,偶遇到一个dell 177,原来以为换了电源板就ok,结果买了个电源板回来装上去居然连l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把我气坏了。这家我买了很多板子笨球系列的从来都是ok的,就这块,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电源板有
问题。一般电源板偶都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