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怪问题板号GA-EP43T-UD3L

楼主(2012-07-06):
主板开机上客户的显卡会反复跑C1,几次后正常跑过,中间会有滴的一声报警,不知道是不是认不到显卡的报警,代码跑完后再重启就可以认到显卡正常显示了,刷过BIOS故障还是一样,接其它显卡就不会这样,但是把客户显卡接到其它主板上也不会有问题,很纠结的板子

网友:
显卡接口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可能存在不兼容的问题,BIOS自动调整后可以正常显示,显示后重启有问题吗??

网友:
客户之前都用的好好的,应该不存在兼容吧,重启后正常显示

网友:
那只能说主板的BIOS有问题,技嘉还没有升级而已,像这种情况久不久也发现一例,没什么大不了的,能用就可以。

网友:
清洗插槽,不行再测板上的16对电容对地电阻,看看是不是桥虚焊。

网友:
反复跑几次,那是在认显卡   有一些显卡,轻微出问题的时候,会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