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上灯管电压跳变

楼主(2012-07-06):
今天接一台DELL 17寸的显示器开机后屏频闪,初判断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可是有点不对,接信号后电源灯应该长亮才对,怎么也一闪一灭的。拆开量没有东西短路,也没电容鼓包,量两个高压包阻值相差13欧,两个换掉,接负载,还是12V和5V都跳变,不稳定,百度了很多类似问题的资料 ,换12V管以及电容,三极管,光耦,还是一样,最后还有就是换电源管理芯片,这板的电源芯片是LD7552B. SOP8脚的。但是我这里什么型号都有,就是没有这型号,查百度也没有代换的,只查到说可以用SG6841可以代换,也没说可以直接可以换。最后查到一个重点,就是SG6841代换后要改第4脚相连的电阻,原来是100K的电阻,要换成26K才可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26K的电阻,最后找到一片坏的电源板,上面用的是SG6841电源芯片,它的4脚刚后连接的是26K的电阻。把SG6841替换掉LD7552B,电阻也换成26K,上电接灯管,长亮,电源指示灯不闪了。问题解决。OK.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把电阻改一下就好了,我也遇到过的,我当时修的板子的原芯片也使7552,找不到一样的,就用6841代换,该下电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