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加电不显

楼主(2012-07-06):
今天修了一台ACER4325
笔记本
加电不显,维修216-0728014显卡坏,更新新显卡后测试一切OK !
笔记本

网友:
加焊能显不?或者重新植球行不?不过也遇到过芯片本身坏的,

网友:
加焊也可以好的,但是返修的机率要高的多,最好是换新的然后把风扇改成常转,这样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加焊也是会显的,但是最好换上新显卡然后把风扇改成常转,这样基本上是不会返修的

网友:
我今天出遇到一台,但是我的是东芝L600的。显卡是用的216-0728014一样的。。正的压一下看会不会好。我的是屏上有白光显示,可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