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过后

楼主(2012-07-06):
我想问一下 雷击过后 电源挂了 换上新电源后 电源冒烟 这样的板子一般是哪里坏了

网友:
有大短路呀,看网卡芯片

网友:
换上电源后是插上电就冒烟还是按开机后冒烟,如果通电不冒烟的话就摸哪里发烫吧。打雷有网卡芯片坏,IO坏,时钟IC坏,南桥坏。一般都网卡坏。网桥也有少数也坏,我这两天遇到三台打雷网卡坏的。都是DELL的台式机。看来DELL的品牌机不如山寨啊。大家别以后别买DELL了。

网友:
学习了点,没遇到过

网友:
记得 -12V 短路会烧电源

网友:
雷击后问题多,不管 那种机型都有可能,主要是雷击前做好预防,关键是主机电源接地,

网友:
是主板短路了,但是按道理说,主板冒烟,电源也不会冒烟啊,应该是最接近ATX电源插座的地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