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改造HP V3000

楼主(2012-07-06):
是帮别人装了台电脑  没给人工费 送台V3000  不说废话了 看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3807-1-1.html
网上查了大家说这机子散热不好容易坏  是三桥合一的板很贵 查了一下换双桥09年6150改良集成显卡主板 可以解决散热问题 。换6150主板要换3样 散热器  无线网卡  触摸板    网上查了触摸板可以8线改4线  决定换板自己动手改。买好主板  散热器  无线网  改触摸板8改4  显卡散热加铜片 铜片大散热板凸出点小 在中间加的导热膏 四周加的导热胶 使显卡导热良好 南桥位子上也这样改的。呵呵很成功 。看看播放高清温度  显卡不超过60度  直接上图

改过很多了,如果修过N遍显卡的,就建议直接换集显
我以前改过两台,6150的主板和MCP67区别的地方就是触摸板排线和散热片有差异更换掉即可

网友:
这样成本少好多了

网友:
版主这么谦虚?那我们不是菜菜菜鸟了?

网友:
压力测试多少度呀

网友:
电源的行家改笔记本也很给力啊,

网友:
改造的好,就是成本。。。

网友:
手上一直扔着一台,买主板怕翻新的板子抗不了多久,楼主主板从哪买的?多少银子入的?合适的话也想弄好它

网友:
网上买的09年4月改良的集成主板  07 08年是没改良的板便宜。散热器 无线网卡 配条触摸板用的8芯排线 一起350元。  触摸板是用原机的不用买  只是要把主板上8芯线改成4线 就搞定了。 网上很多是飞线改的  我考虑飞线不美观  就直接用8芯线 用裁纸刀破开排线。焊接在触摸板上 这样美观点 就是破线有点难度。

网友:
小小学徒工 你改了两台  现在使用情况怎么样了  板是0几年的? 07  08年的板便宜很多  网上说和卖家都说 09年开始带R的板 才是改良的。

网友:
说真的这机子还是用集成的吧

网友:
   改良的真能扛得住?  有点悬啊

网友:
这款机子的话通病就是显卡  机子拿到手 直接上BGA  先加一把 不行拔掉看有没有短  没短再重植 再不行换显卡

网友:
我用的是 DV2000 的 主板  8线 改成4线的。 触摸板 不知道 为什么有时候 不能使用。

网友(点评):
我改的没出现不好用 很好用的 是不是你的触摸板有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