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因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偏低-引起挡c1

楼主(2012-07-06):
主板型号:V星ms-7525
刚接同行送过来的板子目测了一下外观发现没有异常也没有断线,板子上贴签写着:点不亮

接下来就就上电触发。。发现挡c1.插上内存还是档c1,换了一根还是档。

发现拔掉内存主板自装的喇叭没有报警,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就开始先测供电,
心想已经跑码,前面供电什么的,肯定正常了就直接测内存工作条件,主供电,负截供电,spd
供电,基准电压都正常再测sda(119脚)只有0.3v 测scl(120脚)3.3v..

正常情况下,sda也是3.3v.问题出在sda上了。立马打开图纸,找到sda的相通电阻,测r209还是0.3v
smbdata_iso经过R209电阻转换成smbdata_ddr

因为知道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_iso,smbclk_iso)是南桥发出的,而且还分三路分别给了内存,pcie,时钟,测得都是一样。如图:

直接查南桥那边的电阻,R100和R99还是一样,

掉两个电阻,再量焊盘上的还是只有0.3v于是推测南桥没有发出的原因,可能是桥坏了,直接给客户报价要换桥,价格谈好。。。开始动手
开始做bga了,取桥,重植,换桥有点麻烦,桥是废板上拆的。。。

换上桥之后,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触发,点亮。。。

yes!!!!!!!!!!!!!!!

鼓掌。。。。。。。

送上ms-7525图纸

网友:
过程很完美!!但是怯怯的问一下 楼主收了顾客多少钱啊?

网友(点评):
同行的,就报100..散客是150左右

网友(点评):
买块主板 要多少钱 就收100块 楼主在那里修?

网友:
一般 敲坏了就要求客户换板了!!

网友:
最低100啦....

网友:
换桥客户一般不超过80都会换,特殊的板子报价更高,换桥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主给客户换桥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

网友:
哈,你可以更委婉一点的

网友:
3.1

网友:
我这一般桥坏了都换板了。嘿,其实说假如我拉个3.3给sda,不换桥。你说会不会呢?

肯定是不行的
他是一个信号,不是供电,。。。

网友:
我也是觉得低了100就没换的意思了!

网友:
收块G31都不用150. RSMRST也是个信号吧,那为什么我修的板有一例我飞了个3.3V过去正常点亮使用,能说说吗

RSMRST#是个电压信号,不是总线信号。
怀疑用此号的非本人 正是维客的等级 怎么说得有点超乎想象呢 系统管理总线是有波形的 你说的那个RSMRST是没波形的
他那地方的价格还真给力啊,G31拆机的我们这最多也就130,换桥,同行报100,那同行怎么想的?
3.3 飞过去也是算高电平了。只是电流大点而已。 用不长久。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爽啊。我们修板子都是黑灯瞎火的搞,很少看电路图 修到桥了,这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
直接飞不行吧
上次就是那个上拉电阻坏了  我换了个阻值小点的电阻都不行
信号不同步

网友A:
主板现在换桥都收不了钱,收个100人家都觉得贵

网友:
主板能换桥,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维修不复杂,能准确找到问题才是技术

网友:
哎呀 我上次也是一块主板挡C1  就是搞不定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电压偏低的原因
懂的太少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直接BGA来钱快

网友:
楼主那维修价格真不错,我们这修同行的板子20到30块一片,桥坏就不修了

修供电,刷bios也是20-30

网友:
太棒了 看了两遍终于看懂

网友:
楼主还真开得起价格 主板都能换桥

网友B:
我说个实话我也碰到这样的主板,都直接拉根3.3V过去了,它要的只是一个高电平而已,与什么有没有波形没有关系,收个3、40元维修费就行了,万一时间长了又坏了就让客户买个旧板子算了,也才100元的样子。让别人出100多元换旧桥我们这边是没有客户愿意买单的。

不懂不可怕。可怕的是出来误导人。SMBUS如果直接用3.3V 供电接上。不可以用的!这个是信号。南桥通过这个信号来识别内存的型号等参数!!!
你这句话中肯,实践出真知嘛。我们是修东西修饭钱的,不是搞科研

网友:
特意听到老师介绍的好贴子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个实话我也碰到这样的主板,都直接拉根3.3V过去了,它要的只是一个高电平而已,与什么有没有波形没有 ...

也不反对你,但也不支持。。。。能弄好就尽量弄好。。。

网友:
这板换桥划算吗

网友:
一般桥坏了,都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们这修主板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也没什么图纸,解决办法就是直接从电源上拉了个3.3v给了119,立竿见影效果绝佳,板子照样修好啊到现在也没来找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们这修主板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也没什么图纸,解决办法就是直接从电源上拉了个3.3v给了119, ...

smbus是一种总线,要传输信号的,如果119  120与南桥断开了,你直接给119 120高电平。是不可能用的!南桥通过这条总线识别内存的型号~~

网友:
这种情况换桥,还收一百,客户也换,挺值的

网友:
好。学习。才100块。太少了,。

网友:
就是做桥修好的啊

网友:
换桥花的时间要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现在换桥都收不了钱,收个100人家都觉得贵

100是贵,你不觉得G31二手好板也就120~150吗?坏板还能抵20元,我们这一般客户都不会换桥。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内存,没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换南桥不行,最后查南桥到时钟的系统管理总线被拉底了,翘起时钟上的系统管理总线脚,就OK了。

网友:
写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料板上有现成好桥的还是可以换的,没什么成本。要是需要发货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我们这边换个南桥同行最少120。100快都不想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