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没事修进水神舟H640,多处发黑发烂修复一例

楼主(2012-07-07):
进水,板子正面多处发霉。触发电流0.25马上掉电。键盘就不用多说,其实客户已经考虑换新板!
由于机子多处已经发黑,有点头大!一处一处清洗。
第一处清洗的是PU6北面的PR63,烂了,此处为CPU供电IC供电VIN。

此处电阻为0欧,直接飞线,电流能到0.4左右还是掉电。并且测试发现各基本电压都有(当然少了3VSUS)。
第二处清洗的是PU14,此IC使用的是RT8207,第12脚处电阻PR70也烂,换一个上去还是掉电。

各供电正常只好查PG,果然各IC都没PG出,查图得知此PG由+3VSUS上拉电压产生。
随查PQ56第4脚果然没电压出,第3脚没控制电压SUSD。而此电压由PQ15生产,PQ15的上端电阻PR78脚脱焊,飞线接好。

触发电流1.几接屏显示!
第三处再次清洗显存处,再次开机大花屏,我晕。查pq16没有1.8v电压出,控制电压没,追查1.8v_ond由pq19产生,上拉电阻发黑烂,换上105后正常。

再次开机接硬盘进系统!
最后还清洗了充电IC和键盘接口处,不过都没问题!看这机子,也不知能耐多久。。。悲!

网友:
进水的就是很烦的,

网友:
呵呵  用酒精情理干净的吧  要么还用不了多久  腐蚀的地方都加焊一边   这样的我看着都头大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基本上都是电阻腐蚀,我就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