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5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7-07):
宏基353笔记本不开机,待机电流0.04mA,按电源开关无电流变化.有待机电流初步判断待机3.3V   5V正常.拆机检测待机电压正常,怀疑TB有问题,更换后开机试机正常进系统,测试了2个小时正常.第二天开机,又是老故障.TB是全新的,肯定没问题,我估计是电源哪个部分的原件不良造成的冷机不开机,因为测试的时候进系统是正常的其它部分的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电路上.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用热风枪开始加热电源电路的原件,用一只手按电源开关,等到我加热到MAX1632EAI芯片的时候,笔记本就能正常开机了.为了确定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我等到这个芯片完全冷却后再开机,又是老故障,我把MAX1632EAI加热一下又能开机,后面把该芯片更换后,故障完全排除.
  小结:如果遇到不开机现象如果有待机电流,一般都会有待机电压,如果按电源开关无电流变化,肯定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我前面绕了一个弯子,是因为有待机电压就没有去怀疑电源芯片.如过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在按电源开关的同时,检测电源芯片的POW-ON有没有高电平就可以判断是TB问题或电源芯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