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S780 SB700双灯闪的一点分析心得

楼主(2012-07-07):
我们店主要业务是经营HP的本本,所以修HP的本本自然也就多一些
4416S   CQ515 CQ516 CQ40  6535S这些机型基本都采用了RS780+SB700的南北桥组合
出现的故障比较多的也就是双灯闪
一般碰到这种问题除了CPU和BIOS之外相信就是南北桥了
4416S 和CQ516,CQ515的机型因为在MINI-PCIE插槽上做上了LPC总线,所以可以直接上诊断卡跑码
一般双灯闪的本本在确定CPU和BIOS无损坏的情况下,放上诊断卡会跑00然后RST灯随着双灯闪烁的同时一起跳变
图纸上来分析的话就是A_RST信号被瞬间拉低了

南桥在PWOK正常之后就会发出A_RST#

A_RST#一般会经过一个门电路产生平台复位BUF_PLT_RST#,出现双灯闪烁的时候用万用表不管测试A_RST#还是BUF_PLT_RST#,都会随着灯闪烁而跳变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会重植南桥,有一些重植后机器正常了,也没在返修。不过有一些机器当时植完后也正常,不过没过几天就返修

后来经过查帖子和对CQ40的机器碰到无显示的故障焊北桥后,分析得出,出现双灯闪烁的这种机器是否有一部分根本问题也是出在北桥上,虽然焊接南桥也能解决但是怕是治标不治本
于是又分别翻出几种机型的图纸来看发现果然A_RST#果然还有一路去了北桥

看来以后遇到此类故障要先加焊北桥,判断是否是北桥引起,如果加焊能好说明北桥问题,如果加焊故障依旧在去加焊南桥才能彻底解决故障

网友:
楼主那招人不,有想法过去。
小小学徒工的帖子 必看

网友:
确实是这样子的,常是修完北桥修南桥,北桥问题居多。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这几款机的确常出现类似故障,AMD   U坏的更是常有,北桥发热量大,散热不好北桥U都会易坏。

网友: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平台的时候也是一台HP,CPU,LPC复位灯过几秒跳一下,花了很多时间测试是南桥的复位是跳变的源头,更换了SB700后好了,也没有返修,后来修这个平台多了,基本上不跑码就这样,多为北桥空焊。其次CPU坏。

网友:
这都是 北桥虚焊引起 dmi 开路也会引起 不断复位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宝贵的经验!

网友:
HPAMD的机子出现这种问题很正常呀

网友:
有时候南北桥换了,座子加焊,CPU换了,也不好的,复位一直在跳

那只能换掉南桥试试看

网友:
这鸟北桥太水了 不换老返修

网友:
HP   AMD的不是北桥就是CPU

网友:
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哦,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