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3870显卡维修

楼主(2012-07-07):
蓝宝 3870 显卡二个电阻掉了  在晶振旁 分别是 R840  R849   请各位有的帮我找找这两颗电 阻阻值.急急急!谢谢了

网友:
蓝宝石3870哪个版本的

网友:
这个卡有好几个版本的,海外版,我有个蓝曜天刃版的,你上个显卡全图看看

网友:
看不清楚,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是海外版的

网友:
就晶振旁边那五个之二啊

网友:
编号是R840 R849

网友:
在线测量那三个电阻R840 7.11K,R849 9.81K,R847 9.78K,照推这三个电阻应该是一样的,连接的是三个一样的三极管,它们的正确阻值应该是10K。楼主参考一下,我这张也是3870海外版,

网友:
多谢PFVL2008提供的参数,搞好了一定上来说说。

网友:
今晚把那几个电阻补上了,显卡风扇可以转了,诊断卡跑2B 2A,显视器只有光标在闪动,不能读取主板信息,可能是BIOS的问题,要刷BIOS啊,没有编程器,怎么办呢?请大家帮忙!

网友:
电阻已补了,可以显示光标,当2B, 下一步怎做?师傅请指教。

网友A:
不明白你这什么故障,如果是显卡BIOS出错的话,根本无法显示的,可是你说有光标闪动。

刷显卡BIOS,用一张PCI显卡带进DOS环境下就可以刷 了,何必要用编程器?除非你这张卡连核心都认不到。

网友:
就是啊,没有加焊那两个电阻之前,风扇是不能转的,现在风扇可以转了,屏上 显示光标在闪动,奇怪

网友B:
光标闪动?已经亮了?还2B 2A ?bios应该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这什么故障,如果是显卡BIOS出错的话,根本无法显示的,可是你说有光标闪动。

刷显卡BIOS,用一 ...

师傅,这卡已搞好了.再次多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标闪动?已经亮了?还2B 2A ?bios应该没坏的~~

你的答案是肯定.亮了,是我的主机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