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开机劈啪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07):
CRT显示器开机劈啪响是怎么回事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怎么查

网友:
1、开机劈啪响,可能是高压帽或高压包因空气湿度大而对“地”的放电声,可驱潮或更换FBT。
2、开机劈啪响,可能是继电器不断吸合释放的声音,要检查电源及后级电路。

网友:
打开机壳检查,高压帽打火可能性最大,最好在暗一点的房间检查。

网友:
多数是高压包出问题换啦就没问题啦,不过CRT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高压包漏电,涂高压胶补补。

网友:
高压打火,在黑房内开机就会看到了。或者观察一下高压线上有一些位置不同颜色(灰尘厚薄),这些位置上涂高压胶!!

网友:
放电,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换FBT

网友:
高压打火。清洁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高压打火,,看下有米有,明显发黑的地方

网友:
高压包坏了。换是上策。如有必要的话。

网友:
高压打火呀,,

网友(2012-08-12):
积灰受潮,清理一下看看